请问这是钽电容吗?

楼主(2012-12-23):
这块主板型号是华硕K8S-MX,故障是CPU供电短路,我想问一下图中打红圈的地方的是钽电容吗?钽电容很有可能引起短路,如果是钽电容,这个位置要怎么拆下来呢?用风枪,会把CPU座吹坏的。

网友:
............

我星依旧 -10 严禁灌水
hjq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地方从来没有修过呢

网友:
这地方我没修过,但如果要下这东西还是很好下的,图片没参照不知道到底多大,不过941的头是进得去的,速度够快就下下来了

网友:
478和775的CPU座里有。
用什么拆都行,

网友:
这个不是钽电容。用高温胶带把CPU座粘一下,400度,4挡风左右,很轻松的下的。

网友:
这个一般不会坏,二班也不会坏。

网友A:
最方便就是用小一字刀  硬撬

网友B:
这个不是钽电容!!没有极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方便就是用小一字刀  硬撬

硬撬不是弄坏了吗

当然····这个东西一般很难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钽电容!!没有极性的!!

假如这个坏了,会引起CPU供电短路吗?

网友:
这是普通贴片电容。

网友:
不是钽电容!

网友:
短路的话 可以先把电感断开。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或者强加电、看哪个电容烧了就OK了~~ 没必要拿下来的~~

网友:
不是的吧,貌似

网友:
贴片封装瓷片电容!

网友:
贴片电容

网友:
你要根据实际的测量情况来判断,难道钽电容容易坏就说明所有的都是坏的,没有好的?

网友:
不是钽电容,,,,

网友:
这个地方的电容可以用“包锡法”拆,电容上包好锡就下来了~

网友:
贴片电容,你测测。坏的少呀。

网友:
可以不用风枪,用焊台刀头焊笔就可以,成手很容易,建议看看饼哥的视频教学,练一练“烙铁搭积木”。

网友:
烙铁加镊子就拿下了

网友:
不是钽电容 是贴片电容。用刀口烙铁就可以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几个是钽电容吗?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那不是钽电容,而且那个地方的电容一般都不会坏的

网友:
用剪钳剪掉

网友:
可以拆的下来 但是要判断好电容是否真的短路 断开电感看看

网友:
这个不是钽电容,钽电容有极性,也有丝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