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华硕M2N68代码跑过显卡了 不显示

楼主(2012-12-23):
我今天接到一台华硕M2N68的主板  插上诊断卡 代码跑D4  D5 到16  到2A 到85   一般的机器这个代码绝对亮了  这台机器换了个新的显卡也不亮 代码如上  求修过这种机器的师傅  说下怎么下手?

网友:
刷BIOS 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集显和独立显卡都不亮的话,那应该是桥内部的显示模块的问题比较大了,这个板子好像是单桥的吧!NV的单桥容易虚焊,楼主可以试着加焊试下。

网友:
桥空焊了,加焊桥

网友:
量测一下VGA端口的H V信号有没有正常的对地电阻,如果不正常,就顺路查了,对地电阻正常的话,那加焊单桥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谢谢各位,解决了 这个板子是单桥的 ,我加焊了桥  已经正常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