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R2.03G pg信号短路

楼主(2012-12-23):
(图片)

网友A:
个人认为VID本身就有高低组合,应修总线供电

网友:
这个不算短路,找其它原因。

网友:
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如果说电源芯片没有PWRGD的话,那又怎么来的时钟和复位呢?VCORE-PG还有两路去开启时钟和转换成VRM-PG送到南桥的。

网友:
上U打VID组合是对地的,属于正常。复位拉低一半的,多数座子或循环总线的问题

网友:
我觉的有可能 I/O芯片 短路。或者 南桥坏着  有没有换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VID本身就有高低组合,应修总线供电

总线供电1.2V正常啊,场管看似没坏,修哪里呢?我测P5KPL-AM R2.01G主板,(电源芯片pgood出来的元件和位置都相同),三极管G极有0.75V,对地也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