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显示器电源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2-12-23):
此电源板现在是5V电压被拉低,再3.6V----4.7V之间跳变,12V是正常的,5V 管理芯片也换过,电容还有光耦都换过还是不行,。希望大家能给个帮助。

网友:
5V反馈电阻  都查过吗

网友A:
接上主板再测吧。 空载不确定的。

网友:
5V 管理芯片是3842吗?。。。。。。是,就查一下7脚的电容。

网友:
查一下反鐀脚上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主板再测吧。 空载不确定的。

大哥是液晶电源板啊

网友:
431换过吗

网友:
把高压那两个220UF16v的电容换成1000UF25V 应该会OK

网友B:
接上 驱动板 再看、或者  300V大电容~

网友C:
把5V的电容换大一点,应该就OK了 以前遇到过其他机子同样故障

网友D:
以前修过一块是换7575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接上 驱动板 再看、或者  300V大电容~

不接驱动板电压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修过一块是换7575

这个事203D6的,12V都正常了我想应该不是他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5V的电容换大一点,应该就OK了 以前遇到过其他机子同样故障

电容换过了,换成470UF25V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修过。不大一样(5V.12V都跳动),开关变压器前级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测过光耦的1和2脚电压是否稳定?TL431的基准是否稳定?不能盲目的换件,测关键的几点电压为参考数据分析。

网友:
空载试过了吗,。。。5V相连的电容都换过了吗

网友:
空载试过了啊,电容也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修过。不大一样(5V.12V都跳动),开关变压器前级电源部分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12V正常.就是5V 在跳变

网友:
①5V负载去掉。  看还跳不
②看有没有一个 5V接12V一个二极管。如果有就换试试
③建议你换个表,再量试试。 有的表测不出跳变(怀疑12V也有跳变)
④以上都试过  那就见鬼了   如果反馈有不对的,应该12V 5V都跳动

网友:
对了接上负载看看 12V 5V 是不是都跳

网友:
这个电源板的通病了,换电源管理芯片供电脚的一个二极管OK。修好几块这样的了。

网友:
5v跳变,有些板子空载就是跳的,接上负载试试

网友:
我觉得 5V电压被拉低 重点检查5V相连的电阻

网友G:
换一下调整管试试,调整管性能不良可能引起这种问题。最好能给出5V的PWM芯片型号,这样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一下调整管试试,调整管性能不良可能引起这种问题。最好能给出5V的PWM芯片型号,这样好分析

现在OK了谢大家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接驱动板电压都不够

这肯定是前级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是前级漏电了

前几没有漏电,是我没加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