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

楼主(2012-12-23):
hp nc6220 报insert smart cavd into reader错误 求解

网友:
Bios 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
进的去BIOS吗?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过一台,每次开机都要出现这个,等好久自己才关机!只要不跳出这个,就有进系统 !拆除那个读卡器插座也一样报错!这个故障我是没有解决,机子直接卖废板了~个人怀疑是智能读卡器芯片出错引起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把电池放电一下 然后就可以 但是开机的时候都不要进BIOS 一进去 退出来后 开机 又出现了 除非再放电一下 然后不要进BIOS 就可以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 要刷一下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