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主板通病隔离保护不过问题。

楼主(2012-12-23):
广达代工生产的DAOVO2,DELLN4110主板隔离保护不过,已经是一个通病了,本人亲测30块主板以上,接上电源待机0000,不用再质疑哪里有问题了,今天小生就公布一下,问题就在下图的MOS管Q29. 该管子起过压保护作用,碰到此问题的朋友们如果应急维修的话就飞跟线直接导通过去就OK,

在此贡献一下DELL N4110 板号V02的南桥BIOS,这个也是比较用得到的,这个程序坏的多,需要的赶快下载吧

网友(点评):
好人一个,感谢,楼主修统板的吧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碰到就试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PQ29不行呢?还是那两个分压电阻坏了?又或者是PC131短路了呢?就这么几个元件,楼主说明一下

网友:
就是PQ29坏,没别的,导通过去就行,或者是换个管子

网友:
以前有遇见过,没想到是通病了。

网友:
谢谢楼主奉献,这个虽然好查,单多少也节约点时间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机器呢?期待中

网友:
谢谢  我也试试

网友:
直接换MOS管子不就得了嘛   很明显MOS管坏了

网友:
直接飞线有后遗症吗?

网友:
收藏了!我一般都是直接飞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呀,以后多注意了,谢谢楼主经验

网友:
谢谢了  不过我的机器不触发 刷BIOS 也不触发

网友:
顶顶顶,下次遇到这么试下。

网友:
这么好修啊

网友:
充电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