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BIOS SO脚无波形输出?

楼主(2012-12-23):
八脚SPI BIOS  1脚是CS#片选 2脚SO信号输出 5脚是SI信号输入 6脚是SCK信号同步,1脚的波形是CPU发出的,5脚 6脚都有波形,按理说2脚SO应该输出波形了,可是实际没有任何输出,刷过好多程序,BIOS本体也换过,桥也换过,可是2脚就是无波形,本本的型号是联想G475,LA6755P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对地阻值量了

网友:
你换ec啊、打对地只、查上拉电阻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桥BIOS 7脚上拉电阻开路所致。

SPI_HOLD#为低电平时,会暂停通讯。所以更换电阻后上拉为3V,用示波器测量有了波形,开机点亮。

网友(2022-05-20):
SO是发送数据脚?

网友:
修好了,不错,机器老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