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S-MX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2-12-23):
图中1脚对地阻值22,CPU供电对地短路,将电源管理芯片,下管,驱动芯片,16V滤波电容全拆了,还短路,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75232 拆掉没

网友:
我将ST75185C串口芯片拿掉了,还是对地短路

网友:
22,不算对地吧,是上CPU量的吗

网友:
这种好多是桥问题

网友A:
请问多少才算正常的啊?我的北桥对地也只有2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多少才算正常的啊?我的北桥对地也只有20多

至少CPU供电对地不应该是20啊

网友:
难道是座子有问题?

网友:
你上CPU了吗

网友:
装上CPU阻值很小,不装CPU阻值100以上

网友:
烧鸡嘛 烧出来

网友:
北桥短路了。

网友:
北桥卸了应该就不短了。

网友:
插上内存假负载,打下内存数据线阻值

网友:
754的主板天生缺陷 饼哥都不一定修的好

网友:
蓄能电感卸下看还短不短。

网友:
电容 量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