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K8NE REV2.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12-23):
同行送一块技嘉GA-K8NE REV2.0,板子送过来是可以触发不跑吗,加焊桥后OK。第二天给测试主板的工程师进行测试,竟然拿一个坏电源进行搞,听说直接听到两声小响再也没动静了,板子再次送到我手上。
插上电源发现3VSB都没有,发现IO芯片有烧糊的痕迹,证明了前面的两声小响估计这里发出的。更换一个拆机的IO之后测量待机电压还是一样0V,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打开图纸找3VSB的来源是由Q75转换过来的。测量5VDUAL也是不正常的,而5VDUAL在待机的时候是由Q77产生的,Q77为N沟道MOS管,UG大于US4.5V左右的电压才会完全导通,也就说是在10V左右的电压。测量Q77的G级电压为低电平,不正常。而控制级是由U13  W83301GR  进行控制的,下面是本人对此芯片的分析,分析不好还望拍砖。
  在了解W83303GR工作原理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ACPI的定义和它的几个工作状态
  ACPI表示高级配置和电源管理接口(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Management Interface)。对于Windows2000,ACPI定义了Windows 2000、BIOS和系统硬件之间的新型工作接口。这些新接口包括允许Windows 2000控制电源管理和设备配置的机制。
  ACPI共有六种状态,分别是S0到S5,它们代表的含义分别是:
  S0--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平常的工作状态,所有设备全开,功耗一般会超过80W;
  S1--也称为POS(Power on Suspend),这时除了通过CPU时钟控制器将CPU关闭之外,其他的部件仍然正常工作,这时的功耗一般在30W以下;(其实有些CPU降温软件就是利用这种工作原理)
  S2--这时CPU处于停止运作状态,总线时钟也被关闭,但其余的设备仍然运转、
  S3--这就是我们熟悉的STR(Suspend to RAM),这时的功耗不超过10W;
  S4--也称为STD(Suspend to Disk),这时系统主电源关闭,硬盘存储S4前数据信息,所以S4是比S3更省电状态.
  S5--这种状态是最干脆的,就是连电源在内的所有设备全部关闭,即关机(shutdown),功耗为0。
  而这里W83301GR就是利用了ACPI的S3 S5的状态来进行对主板进行供电德。
那我们来分析下W83301GR的工作原理,W83301GR设计在此板上主要产生5VDL 25VSTR TTDDR.三个电压。
1:首先6pin VCC得到ATX电源送过来的5VSB。
2:当W83301GR  6pin有电压后通过7pin C1 8pin C2外接的电容进行升压。在7pin 8pin分别会测量到2V 7V左右的电压。
3:当7pin和8pin正常之后,在9pin CHRPMP上产生一个10V左右的电压,此电压是芯片供电的两倍。
4:同时芯片的15pin 5V_DLSB会输出10V的电压去控制外面的一个N沟道的MOS管导通产生5VDL. 从而为我们后期产生3VDL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
5:这里南桥在得到待机电压之后会把芯片的12PIN S3#抬为高电平、
待机这时已经完成。
6: 当我们按开关之后,11pin S5#抬高。 15pin拉低,16pin抬高为10V,芯片自动切换5VDL。
7:20pin STR_DRV1产生5V左右的电压驱动外面MOS管产生25VSTR的电压给内存进行供电
8:19pin STR_SEN1  25VSTR的电流检测脚。W83301R有内部闭锁功能,也就是当W83301R产生电压有错误时,W83301R会自动闭锁,致使电压关闭,做一保护动作。其他的几个电压也是一样。
9:1pin STR_DRV2产生5V左右的电压驱动外面的MOS管产生VTTDDR,给内存负载进行供电。
10:2pin STR_SEN2  VTTDDR的电流检测脚。
11:3 4pin同理。
12:当电压正常之后,芯片会在17pin上得到一个5V的电源好信号。
当测量芯片的6PIN 5V的供电正常,会通过7 8PIN的外接电容进行升压。而现在测量 7 8脚的话直接没电压,说明芯片坏掉了。直接更换芯片之后5VDUAL电压出来。正常上电

网友:
何时我才能有这么强悍呢?努力,鸭梨山大

网友:
这思路跟技术就看得出来技术很好

网友:
您是怎么知道这么多呢?是看他的pdf文档分析的吗?请回答

网友:
修的非常的棒,思路清晰啊,

网友:
楼主,很厉害,一看就是系统学过的,哪学的?

网友:
楼主厉害  真的不知道这芯片的工作原理和条件  谢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
龙师傅,很给力啊。芯片工作原理分析的很详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