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白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12-12-23):
  来个客户笔记本dell N4010 前几天刚换的主板 当时找dell售后熟人交换的 花了300 大洋   这次白屏 以为屏线坏了 定了个屏线插上好了 上起来又白屏了 给客户说放在这里检测 今天 拆机检测 屏线接口一测 15脚0 V

跑线Q24的2脚没电压0V

接着测显卡 和芯片 ENVDD    LCDVCC_TST_EN   全是0V

就想着偷个懒 去掉了Q24  +3.3V_SUS下面的R304 接上屏不白了 显示了 以为好了就上屏 上好了一测又白了 插了插屏线还是白屏 就把屏又拆下来测屏上面板的接口 都有供电  信号也好的LCD_DDCCLK   LCD_DDCDAT  3.3V  LCD_A0+  A0-  1.4和1.2  剩下几组信号都是1.4 和1.2 LCDVCC 3.3   测到这又换个屏 也白屏  一想是静电的事吗 插上原屏放下静电  插电 亮了 又拔下来试两次都可以 然后上起屏 又白了 放静电也没作用了 哪位大哥给点指示啊 小弟郁闷了。

补充内容 (2012-12-25 09:38):
解决了 屏坏了 有时白屏偶尔正常 换个新的屏好了

补充内容 (2012-12-25 09:41):
还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
占个一楼等解救

网友:
主板不是刚换的吗?
在换个主板试试,看是主板还是屏线问题

网友:
14,15脚q22不正常吧

网友:
刚换的板子又出问题了?

网友:
再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这种请款就把屏  一起拆开 来 量量  屏线接口   看看主板到屏接口   有没有电压到

网友:
这种情况就把屏  一起拆开 来 量量  屏线接口   看看主板到屏接口   有没有电压到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dell的屏有程序的

网友:
正常和白屏的时候你测测q22的电压有什么变化呢。这周围电压要正常哦!还有装瓶的时候注意绝缘!

网友:
把LCDVCC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