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电源里的电解电容包括滤波变压器旁边之类的是否全部都 ...
PC电源里的电解电容包括滤波变压器旁边之类的是否全部都是高频低阻的呢??

楼主(2012-12-23):
像什么50V 2.2UF 50V 22UF 50V 100UF之类的 这些都是高频的吗??
我知道三组滤波上的为高频低阻,但是其他地方的呢??谢谢
电源

网友:
开关电源的原理决定了输出端的肯定是高频的,高压端(输入端)的开关管之前的为低频的,过了开关管就高频。

网友:
电源次级的滤波电容都是高频低内阻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