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独显,不亮

楼主(2012-12-23):
联想G430独显,不亮,开机电流1.2A。无跳变。。
好像是通病,有修过的吗?帮忙分析下。。

网友:
在找BIOS中。版号  LA-4112P

网友:
在找BIOS中。版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3292-1-1.html

LK本本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刷个BIOS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一个开0。9没有跳变

网友:
各电感电压都正常,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是华硕的,拆下主板电池后短路两个极,再把电池装回去就行了。

网友:
客户放了一段时间没有用,就这样了

网友:
这个本本BIOS是通病?    楼主你修好的话,要发上来说说,,,,

网友:
BIOS参与触发,刷一下BIOS

网友:
楼主修好了 吗?把经验发出来大家分想一一下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