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200遇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2-23):
    前几天回收过来一个4200来,打印极为不清楚,最初认为是软件设置的问题,查了下,一切正常,开机复印后强制暂停,拿出鼓来观察发现感光鼓上字迹清晰,认定是转印部分出现了问题,从小处着手,更换了一下转印辊充电组建,故障解除,复印清晰。
    认为没问题了就把机器放在那里一直没动。
    下午突发奇想用手动进纸复印了一张,突然发现复印位置从纸的中央部分开始,是从原稿的开头开始复印的,就像页首间距太大的那种感觉,故障极为奇怪。
    本来认为是手动进纸的纸型设置错误,就查了下,但是没有任何问题,又试验了下纸盒进纸,却一切正常,打印了一下试试也是同样的情况,很奇怪。
    拆机判断可能是进纸传感器灵敏度不够,就加高了一下,故障依旧,找到同样机型的替换了一下,还是没有变化,最后考虑到主板上,换板子实验后仍然还是原先的故障,且打印的位置极为精确,思考了一天,想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情况,大家有好的建议没有?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我的也出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我刚在kvoo.cn这边找到了解决方法。

网友:
我的也是,请问楼主的解决了没有我的是4521f

网友A(2013-01-30):
前一段时间忘记看了,没解决就给处理出去了,不过听他们说好像是设置成明信片格式了,但我记得我把纸型全部改成A4了。但想起来觉得应该还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段时间忘记看了,没解决就给处理出去了,不过听他们说好像是设置成明信片格式了,但我记得我把纸型全 ...

呵呵,没注意过,很少用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