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A88T-V EVO主板 刷BIOS后网卡驱动黄色叹号

楼主(2012-12-23):
客户1主机有不定时(N小时后)死机现象。 主板是ASUS M4A88T-V EVO.  就先试着刷个最新的BIOS看下能否解决,可没想,刷过后,网卡驱动成黄色叹号,之前除了有N小时后死机现象,客户可是都正常的使用的, 不好对客户交代了。

想想,就是刷个BIOS. 难道是BIOS版本问题? 就又把之前备份的原板BIOS,刷回。居然问题依旧,连着又换了官网所有的版本,还是一样问题。把系统也重装了2次,干净安装,还是一样, 就只是把BIOS芯片取下来刷,就成这样。没辙了。上论坛来向哥们请教来了。

不知有谁遇到同样的问题?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呵? 望赐教

网友:
补充下,1》把集成声卡,等接口,关掉。网卡黄色叹号,还是依旧。 2》用外置网卡,内置PCI 网卡,均可正常上网。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总不能是焊个BIOS芯片把南桥整坏了吧。

网友:
BIOS 是8脚FLASH, 直插的。刷BIOS不用拆板。这个板子现在除了这个问题,开了3个小时了,还没其它问题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难就难在,刷之前所有设备驱动都能正常使用,刷了个BIOS, 再刷回原来的BIOS, 也还是不能还原。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解决办法就叫客户加个PCI网卡将就用啦!反正又不是很贵,凡事都是可以商量的嘛!

网友:
这块板用了不到1年,还在保修期内,已给客户直接换另外新板了。想在送上家返修之前,在技术维修领域把这块板研究研究下,因为光刷个BIOS, 就变黄色哎号,实在想不通呵。

网友:
这个目前还没遇到过,期待答案

网友:
现在有两个疑问:
1> 集成显卡,可能有隐性问题,刷BIOS后,问题暴露出来啦。就如同硬盘有坏道, 系统还能用,但一旦想重装系统,可能系统不能正常安装完毕,老系统也回不去了。当然也就没系统用了。
    因为这个板还在保修内,就不好动网卡芯片来确认啦。
2》 备份提取的原板BIOS, 资料,再刷回去是否与原板的百分百一致? 我用的是USB的SPI 编程器提取的。

网友:
华硕主板编程器刷BIOS MAC地址无效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1900-1-1.html
你看了这个帖子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呐。MAC地址丢了,用测程刷回来。

网友:
我也遇见过------头痛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同意10楼,把mac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