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不加电,待机0.186A左右

楼主(2012-12-23):
DELL N4050 不加电,待机0.186A左右

此机客户反应是进水机,可是拆开看没有进液的痕迹,通电有0.186的待机电流,说明的短路的情况。用手摸了下待机电源管理芯片TPS51125有微烫的感觉 ,测得PC4127短路。

1:首先拆掉51125后,再测PC4127不短路啦,更换一个上去后,再测PC4127不短,

2:通电后看待机电流还是0.185A左右,不过51125不烫啦,测试有3V  5V,用手摸了下发现U6102很烫。此芯片是控制USB供电的。拆掉它后,上电测试,待机0.004A应该是正常的。可是不触发啊,按开关电流没有反应。根据上电时序测试EC的93脚在按下开关的时候是2.1V-0V-2.1V,应该从117脚输出PM_PWRBTN#信号给南桥PCH,测117脚为3.3V电压,在按下开关的时候没有电压变化。会是EC坏了吗??

3:测TPS51125的23脚PG信号电压为1.7V,正常应该为3.3V才对。晕,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望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
EC应该没坏,充放电芯片问题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