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AP电源不正常,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12-23):
短接绿-黑,电源风扇可以转,电源插到主板后,电源风扇不转;剪断 紫线后,插到主板电源风扇可以转,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看电源里有没鼓包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鼓包的电容

测电源插头各线电压正常,紫线电压5V也正常,就是一插到主板就不行了

网友B:
换个电源测测是否主板问题,有可能主板5VSB短路(根据你说的瞎猜的)。
先确定问题所在,再来修相应的坏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源测测是否主板问题,有可能主板5VSB短路(根据你说的瞎猜的)。
先确定问题所在,再来修相应的坏部 ...

换个电源就好了,确实是电源问题

网友:
查电源次级的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ps-on的待机和启动后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线缆接触不良或没插好。

网友:
带不动负载

网友:
我把所有的电容和二极管都测了,貌似都正常

网友:
电源电路太密了,看着眼花,不会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缆接触不良或没插好。

不是接触不良,这电源是停电之后就坏了,我觉得是哪里击穿了,导致待机电路一接通到主板就启动保护电路了,但我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待机电路供电不良。论坛里一大把的资料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