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2-12-23):
此机待机3V 5V 1.2V都正常,EC供电都有,EC_RST也有3.3V,32.768有正弦波,ACIN有3.3v,LID_SW#也有3.3v,用的是可调电源所以ADP_ID人为上拉了一个3.3v(原装电源也不触发)。EC是KB926QF C0,32脚有3.3V,按开关有跳变。117脚PWRBTN_OUT#为持续3.3v无跳变,测BIOS1脚CS#为持续低电平无动作,2脚5脚无波,6脚有时钟。现在是EC死活不读BIOS,CS始终为低无片选。BIOS芯片和EC都换过三四个了,程序也刷了无数个。EC到BIOS的SPI总线也无短路断路。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会造成EC无偏选不读BIOS,求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2-12-24 12:46):
此机已修复。BIOS一脚正常为高电平伴有下拉的方波。持续低电平为BIOS不对。BIOS芯为是sst25vf080b我的500p刷写的时候会报错,重新刷一次不报错,但是数据根本就没刷进去,芯片里边还是空的,就是这样被骗了

楼主的500P也有这个问题啊?看来我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DAP_ID好象有一个稳压管,查查是不是穿了.

网友:
CS本来就是低电平吧,看来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呀

网友:
你应该看看那个ADP_I才对,3.3V不是适配器检测电压,适配器检测是66脚,电压只有0.5V左右!!!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好了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