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061Wa 缺色巧维修

楼主(2012-12-23):
联想 L2061Wa 缺色巧维修。

接修一台联想 L2061Wa。故障为:不加电。
心想,这好修,电源板问题。拆机一看,电源板300V滤波电容鼓了,看来保险、全桥也不保,经测试,开关管没问题,于是换保险、全桥、电容后,测试没有短路的地方,加电测试,+5V、+12V全出来了。装板测试(心想,完工了)。结果,不好的情况发生了:缺绿色,屏幕开机自检正常,接VGA信号,发红,缺绿色了。唉,看来驱动板有问题了。

测试驱动板:发现D101击穿,绿信号GIN0对地短路。更换D101后,开始分析GIN0电路。电路如下:

GIN0通过R140\R108\R109\C105变成G0+信号,输入主控芯片。通过分析,短路应该在C105前部的可能性大。测试C105正常,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短路应该出现在R110和C105处,经检查,C105缺省未安装。于是取下R110测试,正常啊!正测板子GIN0对地还是短路,不应该呀???中间已经没有元件并联了呀?看来应该是VGA接口与板子焊接处有短路。不管它了,直接跳过就行了嘛。说干就干。将R110重新装上,取下R140,再将VGA接头的G脚从根部断开,直接将G脚通过铜丝也R108接通。如下图:

再测,这下G信号对地正常了(75欧左右)。装屏再测试,正常了。

至此,维修结束。
维修效果图:

由于L2061WA比较新,驱动板淘宝要180以上。经过这么一修,省钱啊。

网友:
还有图纸呢

网友:
应该是VGA接口处的嵌位二极管短路了,就是那个小六脚的

网友:
哇哦,你店里还有监控啊?我也想装个但是不知道怎么弄好!有必要弄个能录音的吗?硬盘要多大呢?能存储几天的视频呢?

网友:
太麻烦了。我修都是直接拆去短路的地方 试机没有色彩偏差就可以

网友:
详细,支持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楼主资料到位,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