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可以关机,但不能重启...求助!

楼主(2012-12-23):
七彩虹主板.可以关机,但不能重启...求助!
热启动,或者..点复位针..出现无显示
开机一切正常..关机正常.
每次..点复位出故障后 CPU 电压为0. 检测卡为 FF
PCI A15 为 0
PCI B16 为 0
....只要一重启./就需要..关机再开机才有显示...声卡网卡...拆掉一样...擦BIOS也是一样....
求助中....

网友:
手头上也有一块富士康G31的板子也是这样子的故障,客户先拿过来的故障是复位正常不跑码,加焊南桥之后可以正常跑码点亮开机,也可以正常使用,就是不能重启,短接复位针显示器就没有反应了,而且进COMS设置保存之后也是不能重启,也是没有思路,同样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A:
重置SB能不能好那?

faw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了

网友:
复位电路问题,一般都会查到南桥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置SB能不能好那?

重植过了还是一样可以开机不能重启。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忘记怎么修的了,以后维修要做记录方便查询

网友:
bios 已经更新过..还是一样....虽然..板交了差....叫客户不要重启..直接关机...但..还是问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