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 A2G+主板CPU供电三相下管D级电压不一致

楼主(2012-12-23):
映泰NF520 A2G+主板不开机,+12V保护了,测量了一下三相供电中的一相的上管G S短路了,型号是4863NG没有用85T03GH代换,用了几天又烧了,再换上开机测量发现烧上管这一相的下管D级电压是1.37V,其它两相下管D级电压是1.42V。

现在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12,是芯片的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3-4-11 17:37):
现在找到了ISL6312更换后三相的下管电压基本一致了,差的大小基本都在0.001V~0.003V以内了。这应该是好了吧。

网友:
像这种屡烧CPU供电上管的故障,最好把烧的那项的上下管一起换了,然后再分别测所有上下管的控制级的对地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应该是ISL6312芯片不良了。

网友A:
换ISL6312吧里

网友:
往往烧管都是因为管理芯片驱动不平衡导致的,所以烧管的在没示波器情况下稳妥办法就是把控制它的芯片也换掉。这样能控制返修到最低

网友:
是不是说烧下管上管一定会坏呢,而烧上管下管不一定坏呢,这个相的下管量着是正常的。
这种封装的芯片换着总感觉各个脚的焊点没有原来的饱满,不知道有什么技巧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ISL6312吧里

这种封装的芯片换着总感觉各个脚的焊点没有原来的饱满,不知道有什么技巧没有。

网友:
芯片不良,波形有问题,用示波器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