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519 维修记

楼主(2012-12-23):
这板是V星7519 上CPU 内存 显卡  上去看跑C7 C5 感觉显卡没过  刚开始C3 C6过来卡C7 C5  查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PCIE-16接口的工作条件也正常,BIOS也刷过  无耐了,查外接喽!查到PS2键盘的时候5V供电没有 供电弄出来以后  LOGO出来啦

网友A:
恭喜楼主,诊断卡挡C7就是键盘鼠标电路这块的问题,这次修出来了,下次就记得了。

网友:
呵呵,总算你查了一下键盘供电,不像我这边那些人一看到C3C5C7就直接上BGA焊呀焊北桥

网友B:
 嗯,如果桥不爱坏该多好,现在的主板 一半,甚至一多半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C:
这是MSI板子的特色,很多人误判桥问题。

网友:
记下楼主维修经验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MSI板子的特色,很多人误判桥问题。

C7 C5就是键盘的问题,应该是自检到PS2的时候发生错误,停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如果桥不爱坏该多好,现在的主板 一半,甚至一多半都是桥的问题。

桥坏就麻烦了,还要重新值一个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诊断卡挡C7就是键盘鼠标电路这块的问题,这次修出来了,下次就记得了。

看着你们这群老大的帖子起来的啊!谢谢你们的无私奉献

网友D:
V星的板卡C7好像都是PS/2的电源有问题,并PS/2的电源好像都是从USB供电的那8脚芯片那里过去的

网友:
记下楼主维修经验了

网友:
上一次也修到过,我那是跑C7的,是USBEN电阻坏了

网友:
最近怎么老见键盘故障呢~要不坏排阻,要不坏I/O~伤不起啊~

网友:
U口的键鼠不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V星的板卡C7好像都是PS/2的电源有问题,并PS/2的电源好像都是从USB供电的那8脚芯片那里过去的

嗯,小八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