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来都没修好过,郁闷啊,求各位大侠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2-12-23):
这种板我都遇到好多块,但大多毛病都一样,CPU有输入.没输出,每块都有这两个电源芯片,一看好像就它控制CPU工作的就在其它板找了两个换上还是没输出,看了周边的原件好像也没出问题。郁闷啊!修了怎么久,这种板基本没修好过,所以求各位大侠,来讲解一下怎么修,山口!!!

网友:
查一下场管的G极有没有电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看CPU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脚

网友A:
南北内在都有电压了吗?这些没有再输入也是无较的呀,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有了吗??

网友: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有图纸吗。再说了这种芯片少见你怎么知道工作条件呢?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听来。

网友:
先找个图纸,查查供电芯片的资料再修吧。

网友:
看G极有无电压 没有电压的话 跑下线 看和谁相连  在查下供电芯片的条件 有没有满足 供电脚VCC EN开启信号 等等 慢慢修 一步一步查  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你莫管那个大IC   先查那个小的16脚的那个IC  4脚 16脚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了  查G集有没有电压?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没搞好。查不出。老是12V短路。全换过供电芯片,场管。都还短。

网友:
好像是华硕P5系列的板子吧!既然是Intel芯片组的那就先查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与否,如果这些电压都不正常的话是不会出来CPU供电的,如果都正常那就围绕CPU供电的工作条件(VCC、EN、VID组合)来查,不是说换了两个芯片就能好的,没有图纸可以参照下面的图片来查工作条件!

网友:
手上有一块华硕的板子,也是没有cpu供电,请高手解答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看图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没搞好。查不出。老是12V短路。全换过供电芯片,场管。都还短。

我这个不短,就是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北内在都有电压了吗?这些没有再输入也是无较的呀,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有了吗??

那里都工作正常的,就是CPU没输出,场管我都换过没用啊,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C:
我从你发的图片上来看,你还没有具备维修人员的条件,首先来说,主板的坏很多都是CPU风扇把尘积下来,然后散在零件上短路坏的,因为IC集成度高,脚位密集,所以坏的机率也非常大,一般都可以肉眼看灰尘都可以看出那里坏的可能性大了。我看你右边的那颗IC那么多灰,我建议你还是先用酒精清洁一下,再先烙铁把周围的零件加焊一下吧,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你发的图片上来看,你还没有具备维修人员的条件,首先来说,主板的坏很多都是CPU风扇把尘积下来,然后散 ...

这些还要你教啊

网友:
首先你得查前期的电有没全上来,再查V CORE 的EN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