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跑0.4A故障终于解决!

楼主(2012-12-23):
是桥BIOS U28 7脚SPI_HOLD#上拉电阻开路所致。故障表现为CS#有波形,SO SI也有波形,CLK也有同步的矩形波,但就是2脚SO没有输出波形,刷过BIOS程序,更换过BIOS本体,桥,ec都没有解决问题,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板号为LA6755P

查了下资料,SPI_HOLD#低电平时停止通讯,更换7脚33欧的上拉电阻后示波器测量已经有了跳动的波形,看电源跳动了几次,亮机,OK。但开机提示无线网卡没有授权,请移除(翻译),想到刷过BIOS,幸好刷之前有备份过原来的程序,刷回去开机OK.的需要注意的是此机器是APU,无独显,单桥,亮机电流只有0.5A

网友:
哇哦。好深奥啊!另外,我这种班子也修过。太jh垃圾了这种班子。怨不得现在联想越来越便宜。等你们接到这种机子就知道了。电路设计太简单了。我有个板子就是进水了,apu,里边有cpu北桥,显卡的功能。都集合在一个io这么大的芯片里了。能不垃圾吗。进水之后没有1.8v供电了。我擦,我直接把内存供电1.5v拉过去完美修复。我caoletamale。一点时序也没有。现在厂商越来越没有道德底线啦。偷工减料。严重鄙视nalegebi的。中国落后,zf腐败和和厂家有直接联系。生产出来的产品越来越差。怎么和国外比?次奥。我严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造价比较便宜。呵呵。联想也没办法啊,很多人就是喜欢便宜货啊,其实集成度越高越好,故障好排除,就是APU直接焊接在板子上不好,很多信号没法测量。

网友:
哎 ,这个型号的机器太垃圾了

网友:
哎 ,以前一个笔记本多少钱,现在多少钱,也怪不得厂商啊

网友:
这个板子还就一个内存槽

网友:
看样子以后维修都没的做了

网友:
崩溃了,说得我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网友:
BIOS还能修啊,分析的也太全面了,我洗刷过还没有思路侧过条件那,悲哀啊

网友:
我示波器都没有用过呀

网友:
楼主  能不能上传图纸,我像了解了解这个

网友:
楼主的资料能否分享点   嘿嘿嘿嘿

网友:
都是便宜东西。贵了就不修了。

网友:
最近也修了一片这个板,很简单,不跑,重做个桥亮了,

网友:
上个图给大家看看呀,想研究的人都方便点嘛

网友:
现在的板子坏电阻电容的越来越多,很难查啊,费工费时。

网友:
这样的维修案列在论坛里面是很少见到的 支持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