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开机掉电

楼主(2012-12-23):
今天接到一HP520的
笔记本
开机进系统后掉电 以为是哪短路了 拆开后测各个电感对地阻值 CPU电感对地阻值0.006 把CPU拿下后测是57左右 其它电感正常 还有插电源的时候电源灯亮下就灭了 动插头偶尔会亮一下
笔记本

网友:
我怎么感觉电源接口有问题啊

网友:
我看也是电源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