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硬盘.........郁闷了.........

楼主(2012-12-23):
由于我以前的希捷硬盘只有80G,后来找来了同为希捷的硬盘160G的,想换掉以前的那个小硬盘,由于本人太懒不想重装系统就直接把160G的格了分成两个逻辑分区凑着用,可到了现在发现80G的主硬盘数据传输太慢了想用160G的做主硬盘,可是为什么在winpe下找不到硬盘?用光驱启动启动不了?
各位大大赶紧帮忙啊!!!

网友:
看题目还以为你硬盘丢了呢,那你的两个硬盘是并口还是串口呢?如果是并口跳线设置好了吗?如果有一个是串口那么COMS打开了没有?

网友A:
简单点,先挂160G,装好系统后,再挂80G老盘

网友B:
你都是正常在用的,进PE找不到,大多是BIOS下,ATA工作模式没处在IDE模式或者兼容模式下!

网友:
串口的话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C:
都是IDE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先挂160G,装好系统后,再挂80G老盘

现在就是先挂160G的,单独用160G的进winpe是根本就找不到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都是正常在用的,进PE找不到,大多是BIOS下,ATA工作模式没处在IDE模式或者兼容模式下!

那么需要怎么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IDE接口的

那你会为主次吗?

网友: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网友:
把160G设成主盘,80G设置为从盘即可!

网友:
没设置主从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么需要怎么设??

各种南桥有不同的设置方法!请确定80G为IDE,160G为SATA情况下操作!不然此方法无效!因为IDE硬盘没有我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
先挂160的硬盘!做系统!先看好硬盘模式! 然后再挂80 的

网友:
跳线搞一下就可以了,把160G设置成主盘,80G设为从盘

网友D:
可以用XP安装版光盘重新分区

网友:
把160G在DOS下分区做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E:
160g的那个硬盘可以理解成为一个移动硬盘,主盘是80g的,你把80G的拿掉,清除下CMOS,还有不要带电插拔,如果还是认不到的话,把硬盘挂在好的机器上看下,能认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种南桥有不同的设置方法!请确定80G为IDE,160G为SATA情况下操作!不然此方法无效!因为IDE硬盘没有我说 ...

两个都是ide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是ide接口

嗯嗯,那你可以调换一下主从IDE试试~

网友C:
现在是单独挂160的硬盘,根本就做不了系统,用u盘启动做了xp系统以后不能启动,做win7系统时就显示“请确保bios中磁盘控制器的启用(大概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XP安装版光盘重新分区

启动光盘不能启动啊....郁闷,只能用u盘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0g的那个硬盘可以理解成为一个移动硬盘,主盘是80g的,你把80G的拿掉,清除下CMOS,还有不要带电插拔,如 ...

如何清除cmos??本人菜鸟啊....

网友:
IDE硬盘,主从盘需要跳线,在硬盘盘体上有标识,M为主,s为从。
清除cmos的方法是:将主板断电,在主板的电池旁边,有三针跳线,具体操作你看一下你主板的说明书。还有一种简单方法就是把电池拆下来,短接电池座的正负极。

网友:
160的主分区没做引导!

网友:
设置为IDE启动试试

网友:
我想你的160G原来可能是在XP系统里做为动态磁盘的吧,DOS下能检测到的话你用PQ重新分下区吧,记得把主分区设为活动,否则克隆了系统也启动不了,或者用原版一步步装也行,在装的过程中分区。

网友:
先看一下在BOIS

网友:
在BOIS下能否读到12OG的,然后把他设置成FRIST,

网友:
先要改跳线到BIOS能认到硬盘,其次要将硬盘设置为活动主分区,用安装盘做引导后就可以用GHOS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单独挂160的硬盘,根本就做不了系统,用u盘启动做了xp系统以后不能启动,做win7系统时就显示“请确 ...

这么说的话! 硬盘的事儿有点大

网友:
是不是只用了一根硬盘线,要做硬盘的主从跳线

网友:
160G的盘,你要设置一个主分区并激活,这样才能用他做系统盘引导

网友:
貌似你碰到以前老主板上的“单盘符容量墙”这个问题了。早期的IDE硬盘引导有个最大分区的限制。貌似是120多G吧。记得不是太清楚了。其实也简单。用PQ或是MD之类的分区软件在DOS下做一下你的160G硬盘的分区就OK了。但是先要你的主板要认你的硬盘。做好后看看下在PE下有没有认出你的硬盘。然后设置好你的硬盘主从盘的跳线,当然主从盘的线位置也不要插错了。这个一般主板说明书上有。如无意外就OK。如果你硬盘主板坏了的话,你就悲剧了。其实你从新找个电脑挂下你的160G的硬盘看下就知道我刚才说的方法有没有用了。关键要主板认出硬盘。(PS:其实大多情况下只要跳线对了也没多大问题,但是某些奇葩的板子。如早期的有些AMD的GF芯片组的主板。)

网友:
哈哈,搞了真么久终于可以了,一开始的时候该了跳线就可以识别硬盘了,可是就是装不了系统,就算装了系统也不能正常启动,光驱启动也不行,后来我直接把光驱的IDE和电源线拔了,出乎意料的是它竟然神一般的能正常进入系统了。可是看看光驱发现光驱的跳线也不搞错,况且这光驱都是一直都用着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这我就真的搞不懂了。

网友(2015-10-28):
并口有跳线,串口没有跳线吧,串口硬盘找不见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