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这个主板怎么修呀

楼主(2012-12-23):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台主板,型号为ASR G31M-S.据顾客反映说主板能正常开机,但是插键盘鼠标都不能用,而且插USB也不行,反正只要是接外部设备都不行。于是我试着插上一USB键盘试了一下,可以用。但是一插上PS2接口的键盘就不行了,而且USB的键盘也死机了,。然后我试着将COMS跳线清零了一下,在开机还是不行键盘接口旁边的PS2/USB跳线我也跳了还是不行(2-3针跳到1-2针)本人是小菜鸟,现在遇到这种问题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测量,求高手支招。。。

网友(点评):
楼主!!我遇到过这个问题,直接干南桥~~

网友:
刷BIOS试试,如果不行检测PS2口的各个针脚是否正常

网友:
换PS2口那里的小排阻看一下

网友(点评):
我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了一下旁边的小排阻和标称值一样,是正常的.272等于2.7K欧

网友:
打一下PS插口的阻止 或者跑跑线路
PS的阻止一般在500左右 如果没有阻止我想不用说也知道了吧

网友:
哎!我还是比你强点

网友:
查下P/S2 和USB的供电电路,是不是哪边短路导致的

网友:
拿去给专业的修吧,毕竟是客户的板子,自己搞出大问题就麻烦了,有空去学习下

网友:
南桥哦。找个BGA看看

网友:
拍容去掉看看

网友(点评):
附近没找到排容,只有一个排阻。测量是好的

网友:
电容一般引起不认键盘鼠标,可能是排阻坏了  短路

网友:
为什么每个贴子都有让刷BIOS和加焊的,看到这种人我真想骂二句。这玩意你刷BIOS能好?

因为让刷BIOS和加焊的,只会这两下

网友:
BIOS是正常的,就是PS2键盘不能用,BIOS恢复了出厂值也试过了。其他都正常

网友:
有风枪就把PS2口后面的两个排阻或排容换掉,不行换IO,,没有就拿去同行吧,少点赚安全点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A: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问题已经找到了,将键盘接口旁边的272排阻拿掉就可以了。真搞不懂,之前用欧姆档20K去测量测出来的数值也是2.7K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问题已经找到了,将键盘接口旁边的272排阻拿掉就可以了。真搞不懂,之前用欧姆档20K ...

我还真搞不懂你了,从理论上看,不管你插上没有插上PS的键盘应该不会搞到USB键盘用不了吧!

网友:
这个肯定是供电的问题   解决掉USB的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USB5V供电正常   如果正常,查PS2是到IO还是到南桥   一般到I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真搞不懂你了,从理论上看,不管你插上没有插上PS的键盘应该不会搞到USB键盘用不了吧!

USB和PS口用的都是同一根5V供电线路,问题应该在保险电阻或PS口旁边那个跳线帽处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把键盘口后边的小排容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