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修成了花屏

楼主(2012-12-23):
朋友送了来白屏的显示器、换了高压条、驱动板、开机试机黑色情况下正常不能换到其它颜色、一变色就花屏、有线条 一开始在屏的边上慢慢的跑到中间、问下是不要屏坏了、其它件都换了就屏线没有换有没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
感觉像mcu里程序的问题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啊

网友:
是否屏供电不正常啊!

网友:
如果觉得有问题那就试试吧 不试不知道 只能猜

网友:
基板上确定是屏上的电路坏了

网友:
直接找一个尺寸一样的屏代换一下看看,如果同样问题哪就是你驱动板的事,如果好了就是你屏的问题了,

网友:
基本上确定是屏上电路坏了,不太好修,我这里有一台白屏的显示器,只有拆配件的份了

网友:
刷程序,MCU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不过修复的希望不大!

网友:
屏程序没刷对吧

网友:
有线条估计是屏驱动或是屏本身的问题,先测一下屏驱动的电压,然后再看看Scale模块是否有的换

网友:
给送回去了、他不修了  我说的屏坏了。。。

网友A: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找个屏套换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找个屏套换下试试

刚开始学维修手上的工具设备都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学维修手上的工具设备都不全....

屏的故障啊

网友:
这种现象换一个屏电路上的CPU试试

网友:
先检查下屏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写个程序试试。我有个屏就是程序问题,但这程序不好找。不知道谁有吗:g150Xg01   15寸双8 SVGA模式。用的是2025L的驱动板。谁有这个程序发一下,不胜感激。我都试了N个相近屏的程序,都花屏。

网友:
屏上有好多电压测试点,AVDD、DVAA、VGH、VGL、VCOM都测一下吧,这就是传说中的五大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学维修手上的工具设备都不全....

那我们只能给你这些建议了,做维修的最好是多试多弄

网友:
花屏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更换后故障即可排除。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屏5伏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屏 升压电路故障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工先欲其事、必先利其器。得准备一套工具去。。。。

网友:
驱动板 数据
还有就是 查看 电源板正常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