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24C16刷写故障??

楼主(2012-12-23):
液晶驱动板的24C16,用580U读出的资料备份只有4KB ???对应下载的程序有128KB,而且芯片没有清除选项...????

下载的程序都有128K ,能直接写入,不用清除...

网友:
128K的程序,不是写在24C16里的,,

网友:
24C16中存的都是用户设置信息,大部分驱动板直接清除就行了

网友:
24C16不用刷程序,此顆會自動刷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