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图,54脚的电压怎么来的?是多少?

楼主(2012-12-23):
帮我看看这个图,54脚的电压怎么来的?是多少?

网友:
只有一小块图看不出,BAT_VOLT,和电池有关?

网友:
5V,VREGINT16,R417,R559分压,减D77压差

网友:
图纸不全看不出来有详细的吗

网友:
看不清楚!不太了解

网友:
54脚为电池电压检测脚。R413未装,公共端电压经R422检流电阻到分压电阻R522,R559分压后再到54脚

网友:
VTT分压,可以先量一下,向上一直跑呀

网友:
看你用的什么输入,插适配器的时候就是适配器分压来的,只上电池就是电池的电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