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还偷懒!小心触电!

楼主(2012-12-23):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现代17正屏显示器。经检测屏幕发红;初步判断灯管老化,拆开后拿出我的点屏套件测出一根灯管发红,电源一体板,驱动板正常。灯管问题!就给客户报价(存在风险价格不低)客户同意后开始拆屏‘拆到一半一想换灯管还要拆屏’麻烦(相信大家也有同感)。把灯管一个接头短上陶瓷电容,开机后屏下面有点暗。一不做二不休上面的灯管一个口同样接了个陶瓷电容“哈哈四灯改双灯”开机检测后屏幕有点暗,当然我们专业的才能看的出来,经客户检测后满意的拿了钱走后。完成!!哈哈  钱钱到手。看到客户满意(主要的是钱到手,还没浪费材料)收获不小!:

网友A:
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这方法也想得出来,你厉害  。。  我每次把两边一挖  拉跟线

网友:
上个图  怎么短的  我短接  拉线怎么会都不行呢   掉电保护

网友:
客户知道了会去投诉你的JS的称号不好听

网友:
还以为真的触电民呢。

网友:
厉害!顶顶顶! 我也是把两边拉跟线。有点麻烦。

网友:
商业屁呀,高了没人愿意修,直接拿别家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了多少大洋?????、、

接是这样接的你看看

网友:
樓主你還真敢賺,夠狠

网友:
无毒不丈夫。生活嘛总是存在着无奈

网友:
  这样也行,只不过亮度不如以前了

网友:
现在换灯管,多数客户都不愿意修了,所以只好采取这个办法了。

网友:
不赞成楼主的做法

网友:
如果只是坏一根,直接用到短接灯管接口两点就好啦!短接的接口不要接灯管啦!(仅适用于部分机器)

网友:
根据实际维修 灵活采取活办法恰当地解决问题  学习了佩服佩服

网友:
自己找个3K的电容,焊接上灯管接口。19寸以下的插上一般都会OK的。21寸的我修过有的可以成立,有的不成立,要看他们用的是什么电路,是并联还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