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IBMR50A不触发

楼主(2012-12-23):
型号:IBMR50A
故障描述:接上可调电源0.002A 按开关没反应,拆开后,取下CMOS电池,能开机并进入系统.安装上CMOS电池,按开关没反应,CMOS电池更后故障依旧.请教同仁VBIAS这个偏置电压的电压参数.

网友:
RTc有不有3V?

网友:
RTC有3.3,RTCRST也有3.3,故障是不插上CMOS电池能开机,插上CMOS电池就不能触发了.

网友:
弄好了,是偏置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