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不跑马维修一例,又来混分了

楼主(2012-12-23):
          脸皮厚的我,又来混分了。这几天老是下雨,天又冷,又陪90后老婆一起奋战游戏,刚回来时候热情如火的修主板劲头早消失了,我就是那种5分钟热度的人,O(∩_∩)O~。话说今天阳光普照,随手从200多片坏主板里拿出今天的主角:华硕P5KPL-AM SE;症状是不跑马,复位灯常亮,没去迅维的时候,被我修过,那么现在能不能修好呢?那就试试看吧。
   下边是我之前修过的地方:位于北桥边上的2个场管,

2个管子在点位图里显示如下:

下边是维修经过:触发后,测内存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都正常,测CPU供电,不正常,下管无输出。先以为上的P4 2.93G板子不支持,更换E2160双核还是同样故障。(忘记拍照了。)
         看了一下点位图,此板是采用主芯片(RT8800A)+驱动芯片(RT9605B)+MOS管的电路结构(CPU供电电路结构三种之一);那么CPU供电的产生条件基本一样:电源管理芯片得到VCC 、VID、EN三个条件后,控制产生VCORE,当然反馈电路也要正常。
         先测主芯片RT8800A,16脚VCCD电压为0,4脚EN为高电平,说明芯片本身没工作。通过点位图,发现它的16脚与下边的元件相连:

可以看出,和PR103(没有安装这个电阻),PC8,PR8都相连。16脚的供电来源是5VSB,测量PR8到16脚之间断线,嗯,拉根线就可以了,下边是我临时拉的线,随便拉的,拉的不好看,不要见怪。

拉好了,试一下效果,王胡小D说”亮了“

进了系统了

测试没有其他问题,把刚才拉线的地方,找个好位置,拉的圆满点,就可以出售啦!!!

 会员5956782元2022-10-31 19:44

网友(点评):
很详细,我得学习得努力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点位图是新版的华硕点位图,老版本的打不开,由于东西比较大,没办法上传,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有其他斑竹上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无复位先查时序,再查工作条件。该贴有教育意义,呵呵

网友:
呵呵……王胡小D是谁啊!

网友(点评):
阿Q正传里的人物,阿Q学人家闹忌讳的事,他忌讳别人说”亮了“,王胡小D就喜欢说,结果阿Q又打不过他们,然后心里安慰自己,,,,你没看过?

网友:
我手里的昨天就有个这样不跑马的,明天去学校试试下 ,太给力了这个贴

网友:
请教下:同样的板子,以前把CPU供电芯片取下来忘了是哪个,现在芯片没有了。靠近u旁边的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有没有替换的?

网友(点评):
看点位图啊,另外我在帖子写的很清楚啊

网友:
帖子不错,对我这样的新手,很有用,特别是思路!常发帖

网友:
手里同样板子  U旁边的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有没有代换的?》

网友:
学习了,看似简单,让自己来就不行了!

网友:
主芯片(RT8800A)+驱动芯片(RT9605B LZ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这两个芯片吗?你自己对照下不就知道缺哪个了吗?

网友A:
主要是要熟悉芯片的工作条件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要熟悉芯片的工作条件就好~!

思路很清晰,看样子没白学啊!

网友:
我也想去迅维学啊

网友:
如果没记错   您就是那卖过奶粉的兄弟吧!

网友:
楼主的软件好强大,就差直接定位了

网友:
哈哈,简直是秒杀啊。

网友:
楼主可以出道了,楼主要不要徒弟啊,做我师傅撒。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才知道自己还要多潜水。。。。。

网友:
哪里有点位图啊???、发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