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跑4R

楼主(2012-12-23):
看来不学习就后退啊,最近老遇到难题  有一台联想E40机器当显卡 ,拆机发现显卡跟CPU直接连接的C169 C167有一点点腐蚀 就在顾客面前把内存插插 放电看看都不行,自己瞎测试了一下,就给他说是显卡问题(以为把腐蚀的地方刷一下就好的那)报价显卡坏了  说要订货  顾客非得要等,没有办法我说去调一个显卡吧,自己把腐蚀的地方刷过,接屏幕插电 上电正常屏幕亮了,以为好了的,装机一半在点 呀有变回原样,这个时候真是郁闷  上网查了一下有人说这个机器支持跑马器的,一看【还是挡显卡4R   经过多番测试发现重要的规律       不插COMS电池第一次肯定是能过显卡的 第二次就是挡4R了 就是说等COMS电池清空了第一次是开机没有问题的,现在显卡也换了  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个鸟样子 还有腐蚀的电容我也给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求斑竹帮帮忙啊

网友:
题目不对吧   怎么是已解决呢

网友A:
电容边的阻值打过没有?有没有数值不对的?

网友B:
pch周边条件查查最好是重置一下p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边的阻值打过没有?有没有数值不对的?

恩,我也是怕有什么点短线的,可是都测试过了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周边条件查查最好是重置一下pch

跟PCH有关系啊 我没有查PCH的工作环境 PCH丛植真的不想动 这个机器灌胶的,显卡都没有想动的 是加温显卡时候显卡可能爆珠了 短路了  才换的显卡

网友:
这个真不好弄唉

网友:
BGA灌了胶的还这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