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 显卡报警

楼主(2012-12-23):
三星R18 ATI集成显卡 人人都知道这款机器容易变形 我真心不想先加焊北桥或者换北桥 我COMS电池放电了 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长两短 有人有什么其他思路 什么会导致一长两短的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一长两段还是显卡吧

网友:
变形也没办法啊!BGA空焊了不做这么会好呢 建议做得时候细心一点

网友:
....上bga 把预热开启 预热温度上去了在做,, 不会变的

网友:
这个三星跑4R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