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货就是坑爹

楼主(2012-12-23):
  • 收到一个东芝M100   说是不开机,  接机后 上可调电源   待机0.08   似乎是有点高。按开机键  电流上到0.1  之后就没有反应,拆机  测试82801GBM 坏了  换上之后   好了  心里那个喜啊。   客户来取机器的时候,又不加电,电流还是到0.1, 结果又从奸商 BGA芯片那里购买南桥      心里凉了半截。。。  幸好聊班上上还有个GBM   拆下  直球   上BGA   电流0.08  0.34   0.62   0.8    1.02 亮机,心里又是一喜。  开始装机,装完后   再次开机测试。进系统  找不到声卡  网卡  准备重新启动,  结果死机了。  断电 从新上电  电流又是0.08   跳到0.1  不亮。。。心里那个凉啊  还望来个高手指点一下  日本货太*脏话*坑爹  而且是巨坑。。。。。

网友:
日本货的通病 把电容换换

别看到东芝就以为是大电容

网友:
换CPU电容吧。换了包好

网友:
这种机器不管怎样先换电容呀

网友A:
不是南桥的问题,是南桥旁边的电容有不良的了,和日本货没啥关系,不知道你是怎么测出南桥有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也是先换大电容!不好在说

网友:
CPU供电电容是关键,东芝的通病了,上次修过东芝机就是换电容好的。。

网友:
换电容 改6个330

网友:
钽电容换了 找几个330的 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南桥的问题,是南桥旁边的电容有不良的了,和日本货没啥关系,不知道你是怎么测出南桥有问题的。

换南桥好的  用几次就不行了  给南桥个信号就能出发   换了 好几个南桥了

网友:
触发不上电要换电容吗

网友B:
就算不是CPU背面的大电容有问题,换了,到时不用返修 南桥已经换了两个,不用再换南桥  看RTCRST 跟晶振有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不是CPU背面的大电容有问题,换了,到时不用返修 南桥已经换了两个,不用再换南桥  看RTCRST 跟晶振有没 ...

晶振 换了 2个
RTC  电路 不知道要几个信号

网友:
不要一动就换,看有没起振先  RTCRST看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