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F8TR AMD 芯片组 跑码D5

楼主(2012-12-24):
如图:做过北桥,换过内存。帮我看看是否确定是北桥坏了,北桥上有2个电容是短路的,是否正确。求解。。。。

补充内容 (2012-12-30 17:00):
问题解决,是CPU问题。看22楼。

网友(点评):
216-0674026北桥上是有两个电容差不多短路,是正常的!这个桥,现在走的是630的路线,加焊用不了多久的,一定要换才行!

网友:
你这个第一要换cpu 第二是换北桥加焊无用

网友:
先换CPU。不行再换北桥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是接诊断卡的LPC总线吗,是怎么飞的线,说一下呀

网友:
我看到了一些线,如何飞的,作用是什么呀

网友:
同意CPU  和 北桥

网友:
更换CPU不行,就刷BIOS,再弄桥

网友:
AMD芯片组容易坏

网友:
同意楼上的!!!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那些线是怎么接的,主因为检测卡插上不好用改装的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这个板好像用的是216-0674026 的北桥  也带集成显卡的。。  有两个电容短路是正常的。。 如果CPU 没问题的话 换个北桥应该会好的。。

网友:
楼主,解释一下  飞线呗,   我们都不解?????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不行的话换

网友:
如果你想迷信一把的话,跟着我加焊一下内存槽。不行再按楼上的换桥。

网友:
飞线是查图找到LPC0---3,LPC的供电 GND 时钟复位和帧信号

网友:
诊断卡如何飞线是亮点

网友:
ATI的北桥很少电容短路的,试试买个全新桥回来,拆下旧桥对比一下上面的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的诊断卡飞线以前没见过啊

网友:
我看中了楼主的飞线技术了,能公开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