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f17lc显示器指示灯频闪,无光栅,求助各位

楼主(2012-12-24):
这里是电路图

网友:
翻看了一下论坛以前的帖子,有位朋友说这种情况依次断开视放板电源看看是哪个电源过载了

我经过测试发现断开5v视放板电源保护就消失了,开机正常,但是没图像。那么就肯定是视放板的5v电路有问题

我看了下图纸发现视放板5v线路有3个电容c305,c315,c372(我说的对吗?),替换这三个电容可以解决问题吗?如果不是我该怎么检查?
补充(断开5v后测量电源板12根排线中得5v电压为5.07v,正常吗?)
此图为视放板5v输入部分

网友:
更换视放板电容后故障依旧,最终更换电源板输出5v,1000uf滤波电容后解决问题,不过我实在是找不到原版耐压10v,1000uf的电容,只找到了耐压6.3v,1000uf的电容更换,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现问题

虽然没人回答,但是论坛丰富的帖子指引我找到办法,感谢大家,感谢论坛

网友:
6.3V的耐压低了点,一般大于10V就行。

没人回复不等于没人看,只是你这个故障描述太笼统,没法回复。

网友:
现在没人修纯平的,再说看的人多修的人少。

一看到你的标题,我也知道是5V电容坏了。

网友:
我想学单是没有人教

网友:
那现在修好了吗,是什么坏啊,怎么好的啊。好了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