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一旦打印,usb设备(键鼠除外)全部失效

楼主(2012-12-24):
有一台USB接口的HP LASERJET 1005(不是M1005),一直用win7 32bit,以前正常,最近不知怎么回事,接上后,只要启动打印任务,其它usb设备(蓝牙适配器、某软件的usb密钥、U盘)都失效,无法正常使用,重启后正常,这是什么问题,大家遇到吗?

网友:
这个 不是做系统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这个老打印机配合win7用了1年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次装了个需要usb密钥的软件(不确定是不是跟他有关),这软件安装很麻烦,所以不想卸载重装;
如果是驱动兼容性问题,应该不回用1年多不出问题;感觉还是windows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软件原因,如你说的软件,它只允许1个USB设备工作吧(键盘鼠标除外),看软件里有没有这方面的设置项目能更改的,改不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排除系统的问题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主板usb无法承载全部的usb设备的供电要求,全部插上没事,但是打印机一但打印的话消耗的电流就会超出主板承受的范围,导致输出保护。这个多半是主板自身的问题吧。减少usb设备的数量试试,比如将键盘和鼠标换成ps2的。这个只是我个人的建议。

网友:
你应该是装了USBKEY吧。
我所遇到的是XP系统中,装了网银的USBKEY,用USB连接的针式打印机就经常用不了,打印机用不了的时候,电脑也关不了机,停在正在关机的界面上死机了。
XP的解决方法是删除C:\WINDOWS\system32\drivers\PECKP.SYS文件。
WIN7下面没有试过,估计也差不多,你可以试一下找到这个文件删除他。

网友:
确实有种现象,我是直接把网银给卸了,就OK

网友:
估计是供电不足,看主板上是否有鼓包的电容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似乎是装了usb key 后出现的问题,但是这个usb key是免驱的。
从原理上分析,供电不足却是也有可能,回头我检查一下。不过这块主板使用时间并不长,大约1年半,应该不回有鼓包现象,不过还是要感谢各位,等我处理完毕我会上来报告各位。

网友:
我装的是一个免驱的usb key,不是银行的,是一个正版软件加密狗。曾经把他拔掉后单独插USB打印机,现象相同。
而且打印件出问题前后,硬件上就相差1个usb key,我怀疑有没有可能usb key配套的软件是不是有后台运行的服务,服务有问题导致系统usb设备枚举奔溃。

网友:
前几天从最容易排查的供电不足和C:\WINDOWS\system32\drivers\PECKP.SYS两个方面做了排查,经过这几天使用,发现我遇到的 问题根源确实是供电不足和C:\WINDOWS\system32\drivers\PECKP.SYS这两个方面造成的。
首先,供电不足造成打印失败后,同一个usb接口上所有设备(通过USB-HUB扩展)全部失效,重启打印服务也无法打印,无法正常关机。
其次,C:\WINDOWS\system32\drivers\PECKP.SYS这个文件导致一旦打印失败,无法正常关机,总是停留在“正在关机”(WIN7 32bit);删除此文件后,即使打印失败(比如卡纸),重启打印服务后可以继续打印,也可以正常关机。

原来1个USB口接了1个USB-HUB,USB-HUB接驳了1个USB打印机、1个usb-key、1个蓝牙适配器(没有通讯)。按理说这3个设备耗电应该都很小,至少usb-key和蓝牙适配器(没通讯时)耗电电流应该极低啊。难不成打印机耗电电流很大?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大家提供的经验和思路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了,感谢楼上的经验

网友:
遇到过 安装USB boot 后USB不能用的   是因为修改注册表造成的。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谢谢

网友:
记下了  算个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