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42问题

楼主(2012-12-24):
接适配器,电源灯不亮,不能触发,偶尔又能亮,而且能触发,遇到过此类问题的,请指一二! 现在发现冷机能开,热机就开不了

网友:
应该那里虚焊了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电源接口松动了,其次排除EC和各分组供电电路

网友:
适配器 电源口排除后
以不触发 修主板 EC SB 线路

网友:
最后修好没

网友:
宏基的板子有几款开关和电源口爱出问题

网友:
接口有不有问题?先排除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