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宏基显示器,电压跳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12-24):
一个宏基显示器搞了俩天了。就是搞不好。电压跳变。初级的所有东西都换过了除了变压器。一上电就有声音,有声音后就跳变。指示灯是闪的。次级会影响初级电压的不稳定?

a153210488 -5 淡定

网友:
实在搞不好,换块板吧。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只要有不稳定的  都会影响到前级

网友:
修的两天的还修啊,直接换板

网友:
稳压控制电路的东西一个一个的查,有吱吱声音换个300V大电容试试

网友:
吱吱声,也有可能是高压包的叫。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几次了,一直没有解决,求高手详细的解说一下啊。。。

网友:
这样的办就算修好了也怕不稳定吧。换版保险

网友:
只要变压器叫,就说明有短路,你后面的都换了是吧,那你就换下变压器,看看是不是变压器本身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