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 敏GT240求救!!!

楼主(2012-12-24):
哎。,今天接到一批双敏GT240的显卡  是网吧用的。 刚刚开始以为是大生意 ..结果一测试   都是 没有GPU供电的   烦躁死我拉。修了 好久都没有找到问题的。 我一师兄   ..也是我最好的 帮我做的专测试显卡的供电线,又还没有发快递过来我。 一点思路都没有的。。希望大家教我点知识 。。。

网友:
供电电压有吗、

网友:
没芯片供电的话查主供电芯片的条件都满足了没

网友:
呵呵,昨天刚修两张技嘉GT240 GD5 1024MB的,没有显存供电,供电芯片是UP6161S。这种卡供电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比主板好修不知几倍!!

网友:
接了批大活楼主这下爽了。

网友:
全是没有GPU供电的话,可能是通病啊,从主芯片搞起,搞好一个,就可能全都搞好呀

网友:
显卡供电线,你直接搞个插显卡的座子,根据引脚定义接上相应的电压就可以了,论坛里有好几个显卡供电线的制作方法

网友:
是呀 都是没有供电的。   显存供电和GPU供电都没有的。  不知道先修起哪个电压,郁闷,修了一天了。一张也没有修好。

网友:
转GPU供电的就2组MOSFET管,,查下供电都正常不正常。

网友:
卡没供电跟GPU一点关系都没的。包括数字供电芯片RT8802AK这种的

网友:
供电一个一个查呀

网友:
此批显卡  朋友帮我发了条测试线   修好了4张。都是RT9259B. 非常感谢他, 冯哥。

网友:
这破卡花屏才麻烦,求GT240的测试程序,有哥们有吗?

网友:
这卡9259B 可以用9259 9259A APW7067N 替代 如果没9259B的话

网友:
没供电,打阻值,先测量,GPU 和显存电感阻值短路不,如果短路就不会有供电的,

网友:
谢谢   楼上代用的饿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