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该显示黑色的地方显示为红色,还不停的闪!

楼主(2012-12-24):
一台联想19W显示器该显示黑色的地方显示为红色,还不停的闪!
灯管、高压应该是在正常的,因为平的亮度是正常的,其他颜色也OK
重新安装后来更换屏线,故障依旧。
不知道是不是屏上的电路问题。
没用万用驱动板点过

网友:
不是VGA线的事,拔掉vga依旧。

网友:
灯管或者驱动板,屏线,一个一个排除一下

网友:
我上个月遇到一例和楼主现象一样的故障。用橡皮查一查屏线就好了没换,屏线是FIX的。50到手。楼主再试试

网友:
杯具啊!是屏上电路问题。我换过驱动板还是老样子没变化。屏的电路没修过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