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720按开机键后,指示灯不停的闪

楼主(2012-12-24):
清华同方LM720按开机键后,指示灯不停的闪,量屏上5V供电,一直起不来,总在1V 左波动,拆了C1,不行,接着拆了C4,C5,5V电压正常,开机正常,此机完工

网友:
拆了总得补上吧。

网友:
楼主你也太神了吧,不用量就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