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问题

楼主(2012-12-24):
本人一块华擎A785的主板,关机以后就不能启动,插上诊断卡不跑码。有时候会开机一会就断电,有时候不断电!把CPU拿出来重新再放进去。就可以正常点亮!请问高手们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出问题呢!

网友:
有可能是接触不好,也有可能是散热不好,过热保护了

网友:
看看CPU供电上的电容是不是有鼓包或者异常!

网友:
CPU座子与CPU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