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4):
本来板子是好好的 结果插了个坏电源导致主板完全不能触发了 开机排针只有1.5V的电压 诊断卡上的灯也很暗 像没通电似的,在不插12V辅助电源直接插上ATX电源后 开机旁边的那个1117管子非常的烫手 我拆下来换了个 还是一样 不知这个问题要从哪修起 新手求助中....
主板
求助

网友:
其他地方有短路的,电容

网友:
1117的输出端后面有短路的。

网友:
桥挂了,概率有80%

网友:
摸下桥温度怎么样

网友:
各位 2个桥都没有温度呢

网友:
测试一下南桥是不是短路了,上次修了一台是南桥坏了造成的。

网友:
开机针电压低。。你摸摸IO ,看看温度。。压一下网卡,看诊断卡指示灯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IO短路拉低了开关电压。IO,网卡,就到桥了,肯定有一个挂了的。桥你打下3VSB对地,USB对地看看短不短

网友:
那你看是不是有其它 的短路啊

网友:
SB挂了,更换就好了。

网友:
测一下1117对地短不短 不短你把网卡卸下来。。在摸摸看。。如果不行 干南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支持一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3403-1-1.html

网友:
1117烫,一般是后级有短路,貌似1117后级就是桥,桥挂了几率在90%,碰到好多1117没有挂了,但桥挂了的了

网友:
你打一下PCI A14和USB对地阻值,看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1117后级短路了,拉低3.3V了。

网友:
一般对地打阻值就可以测得出来,117是给南桥供电的,网卡的电压、也是挂在上面的,南桥不烫就是网卡坏了类~!

网友:
检查待机的电压那路 1117电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类似情况,待机3.3V电压只有1.4V,量了一下该电压直通南桥,判断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待机3.3短路了

网友:
坏电源真的是害人不浅啊。这几天老是在搞一个坏电源也是什么都换了就是不起振,5V有,494也换了也是不行,振荡线路区电容全换了也一个样。我势要修好这个电源为止的啊,要不然在维修路上是一个大坑啊,,,心情低落得很。

网友:
桥挂了 你也可以把网卡拆了 试一试 可能还有希望

网友A:
桥挂的可能性高, 把OI拆下来看看还短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挂的可能性高, 把OI拆下来看看还短不

我的神啊 我把你们说的网卡声卡IO全部拆了包括桥 现在1117依旧烫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3498-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