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闪屏修复。附带bios程序。

楼主(2012-12-24):
联想y460如lg的x3屏一般现象,最后证实为bios程序问题。此程序必须在系统刷,三个部分,直接解压第一部分自带刷写程序,,切记,务必保证电源适配器和电池有百分之30的电量。中途切记不要断电。不然,你就悲剧了!

网友:
不会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没听过闪屏门的屏能用BIOS修复的.............................

网友:
有点不可信,如果是bios问题,那么换屏为什么会好?????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为什么换屏就好了。

网友(2015-09-13):
这个理由也有点够呛

网友(2016-02-03):
下一次扣个二三分就好了,我看到东西都不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