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880/780 D3不上电

楼主(2012-12-24):
如题,测量usb coms跳线对地正常,有2个1117 测量上面的1117两边脚对地短路。无3.3V电压。上面的1117右下脚电压0.6   下面的1117右下脚电压1.8   强制上电后有3.3V   上面的1117右下脚电压 1.8     下面的1117右下脚电压3.3

网友:
1117对地,桥挂了。

网友:
看看网卡,IO有没问题,这样多半是有器件烧坏了

网友:
拆网卡和IO,如果还是短路,那南桥挂了

网友:
哥们,这板子的时钟IC是什么型号的。。给看下。正好有个这个板子,芯片让人摘了

网友:
拆网卡,换IO,刷BIOS,还不行,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