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Z电流跑不上去

楼主(2012-12-24):
宏基4730Z版号是la-4201p(独显)电流上到0.48就跑不上去了,南北桥的工作条件都查过正常,CPU已经工作,不插内存电流跑0.48,插上内存也是0.48,内存的供电及参考电压都正常,和北桥相连的数据线阻值也是正常的,修了二个多小时了,一点思路都没有,请各位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兄弟,你这样发帖只有神能帮你,
说说你量了哪些,有哪些怀疑,大家也才能帮你分析下嘛

网友:
可能北桥有问题

网友:
做的一个新的北桥,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今天做了南桥后好了

网友(2014-12-01):
你是换桥还是加焊的

网友(2015-09-17):
你们都是大神

网友(2016-07-26):
刷个BIOS试试看哦

网友:
楼主说:换南桥已经解决了 O(∩_∩)O谢谢

网友(2016-10-02):
我的和你问题一样 为毛做完南桥还是不行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