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清华同方液晶MCU

楼主(2012-12-24):
清华同方19寸液晶显示器,产品代码:TCC-19L82F     型号:M9WLA
屏型号是HT190WG1-600    芯片是25L100S,求此机MCU,谢谢

网友:
长城M1931的MCU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2115-1-1.html
这两款机器,都是19”宽屏的液晶,驱动板也一样,只是品牌不同,我用这个兄弟的MCU刷上后,就好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