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ATX-300P4-PFC 电源故障

楼主(2012-12-24):
这个是使用KA7500和LMS39集成电路的那种,故障现象:
空载+5VSB(紫)4.85V,绿线3.67V,短接绿黑后,风扇转动正常,测得各输出电压为:+5VSB(紫)4.81V,+12V(黄)11.78V,+5V(红、灰)5.2V,+3.3V(橙)3.41V,-12V(蓝)为-10.94V。
带上虚拟负载,输出立刻回零,+5VSB变为1.15V。
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测试运转一次(不管是用虚拟负载还是短接绿黑)后,再空载测+5VSB,就变成了4.93V。
+5VSB回路里面的C11和C12电容正常,R88(51欧)正常,ZD6(5V稳压管)正常。
下一步重点测什么?请高手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2-28 20:05):
(已解决)原因就是+5VSB回路里面的那个16V1000微法电容容量下降所致,虽然那个电容从外观上看好好的,看来以后也不能从外表看电容了,如果从故障现象判断某个电容可能有问题,最好拆下来测试。

网友:
百度上好像有个 长城ATX300P4_PFC电路图完全分析 你查查,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查下输出电容和假负载

网友:
估计还是滤波电解的问题。仔细检查看先。

网友:
先查下300V的电压是否正常,两个大电容各150V  然后换掉后级的电容。看看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1ea96ff09e314332396893da.html

网友:
虚拟负载有接+5VSB(紫色线)的接口吗?如+5VSB带负载电压下降,查辅助电源这部份电路。

网友A:
这个电源有电路图应该说是比较好修的,这是辅助电源的问题。如果C11,C12正常,重点查加速电容C29,47U50V;过流保护电路的C9,1U50V和电阻;还有光耦。。。。。。

网友:
发现新情况:
专门用一个7欧姆大功率电阻做了一个+5VSB模拟负载,刚加电时+5VSB为4.82V,一插上这个负载,+5VSB马上下降为1.25V左右。
另外,不带这个模拟负载时,短接绿黑,风扇转动正常,此时插上+5VSB的模拟负载,风扇马上停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有电路图应该说是比较好修的,这是辅助电源的问题。如果C11,C12正常,重点查加速电容C29,47U50V;过 ...

好的,谢谢,下午我先查一下这些原件。
上午测试的时候,发现以下情况:
专门用一个7欧姆大功率电阻做了一个+5VSB模拟负载,刚加电时+5VSB为4.82V,一插上这个负载,+5VSB马上下降为1.25V左右。
另外,不带这个模拟负载时,短接绿黑,风扇转动正常,此时插上+5VSB的模拟负载,风扇马上停转了。

网友:
送上图纸  希望对你有帮助 可以换一下前级的小电容1UF/50V和2颗2.2UF/50V    +5vsb的滤波电容1000UF/16V也可以试试换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人的帮忙,刚才犯了个错,导致故障扩大,暂时没法修了,怎么个情况呢?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根据8楼的建议,拆下C9测,容量有点低,0.85微法,换了一个1微法的,C29无法测,直接从别的电源上拆了一个换上了,测试,故障依旧。又换了光耦,再测,还是一样一样的。
此时,在下灵机一动,产生了一个“天才”的想法:既然怀疑反馈回路有问题,那直接先不让反馈回路工作,是不是就能定位故障呢?
说干就干(咱喜欢维修的人就是行动能力强啊,嘿嘿),把光耦初级焊开一个管脚,准备加电——对断掉负反馈这种胆大包天的想法,咱还是心存疑虑的,所以先把万用表接到+5VSB回路,关掉电源插板,插上电源线,拿着万用表,躲得远远的,深吸一口气,按下电源插板上的开关。
并没来得及看到预想中的+5V(或+15V、+25V等等)SB电压(回头看,电压并不SB,是我自己SB),就看到火光一闪,同时听到“啪啦”一声响……几乎与此同时,咱也把电源开关断掉了,但是,一切为时已晚,我“天才”的想法已经造成了“惨痛”的损失——C3866被击穿了!!!我这才确切地认识到,负反馈是不能随便去掉的!!!
我的犯错过程讲完了,但是还是有几点没想明白:
就算这路负反馈没有了,由R14、D5、Q4等组成的调节电路还在工作,那为什么还会烧Q3(就是C3866)呢?
还有,C3866卸下来后,发现并没有爆裂,那当时为什么看到了火光,而且C3866下面的电路板也被烧黑了呢?
另外,根据以上情况,各位高手再帮忙判断下,故障到底出在哪里?

太遗憾了!我说查一下,只要目测和万用表测都能判断大概,关键是测量7500和339的电压和光耦的电压160V和3--5V左右,未确定坏件时,不替换元件!0.85微法和1微法是一样的。对C29没鼓包也应该

网友:
修长城的电源太好修了,都修了至少300个了

网友:
不过有时候风扇转一下不好修,什么东西都换了,还是个一样

网友B:
7欧姆大功率电阻,会不会阻值搞的太小了啊。我修电源还没搞过假负载,楼主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7欧姆大功率电阻,会不会阻值搞的太小了啊。我修电源还没搞过假负载,楼主值得学习

应该不小了,因为那种成品的模拟负载上,+5VSB对应的电阻才5欧姆。

网友:
LZ胆大,更要心细才行。
注意安全!
没有确保修好前,还是串一个灯泡更安全些。

网友C:
打火也没有关系,接着修待机电路吧。检查开关管有没有击穿短路的。感觉一开始的故障就是5VSB电路带负载能力差,也就是2个滤波电容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火也没有关系,接着修待机电路吧。检查开关管有没有击穿短路的。感觉一开始的故障就是5VSB电路带负载能力 ...

你说得对啊,把那两个电容拆下来测试,那个16V1000微法的,果然容量了下降很多,但那个该死的“NICON”电容,外观看上去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像新的一样。换了一个新电容焊上,又把上次故障扩大损坏的元件换掉,通电测试,电源工作正常。
带模拟负载测输出电压,+5VSB为5.07V,+12V为12.09V,+5V为5.09V,+3.3V为3.34V,电压是不是略高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得对啊,把那两个电容拆下来测试,那个16V1000微法的,果然容量了下降很多,但那个该死的“NICON” ...

误差允许值内。